PCB inspector 中test width灰色怎么改?

楼主(2022-07-13):
    PCB inspector 中 test width灰色,不能修改宽度,需要设置什么?test width 显示灰色,怎么修改?

网友:
    你这个目前处于选择阶段,选择的项目相同的就是灰色的,修改要在下一步。要先确定,然后才能修改。

网友:
    看看规则中的线宽设置是怎样的设置
这里是在查找相似对象时候才用的到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有个位号的属性与常规不同,无法修改线宽导致,找到那个位号将其属性修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