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PMSM的simulink仿真时,wm转速量要乘以一个数30/pi和极对数?

楼主(2022-07-13):
为什么PMSM的simulink仿真时,wm转速量要乘以一个数30/pi和极对数?

网友:
这个是单位转换的需要,系统默认的单位是rad/s,你所需要的转速单位是r/min,为单位转换需要所以要用60/2pi。

网友:
1(rpm)=pi/30(rad/s)
转子电角度=转子角度*极对数
因此,Wm(rad/s)*(30/pi)*n=转子电角度转速(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