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突然掉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7-13):
最近做实验,稳压电源突然电流,电压清零。然后又回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吗?

网友A:
你这信息太少了吧,这怎么回答?

网友:
插头松了~~请插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信息太少了吧,这怎么回答?

我们用的是MPS-3003L-3稳压电源,昨天做实验的时候电压电流12V   1.46A持续了一段时间,突然,电压 电流从12V  1.46A变成0V   0A,然后,又回到12V   1.46A;指示灯从一直CV绿灯亮变成CC灯亮一下,然后,又CV绿灯亮。变回正常情况12V   1.46A,CV绿灯亮后,持续了一段时间,有的时候长,有的时候短,时间短的话大概半小时。这样连续了三次。

网友: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接触不良导致开路,还有一种就是电源启动了限流保护。

网友:
    把限流放开

网友:
    可能是坏了吧,拿去修修,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限流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