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legro元器件符号会显示两个?

楼主(2022-07-13):
为什么allegro元器件符号会显示两个?

网友:
那个两个符号不是在一个层上的
创建元器件封装的时候一定需要定义丝印和装配层,所以不设置一下能看到两个
一般保留silkscreen层的符号
assemble层的符号就给隐藏就行了
出光绘的时候只出silkscreen就没问题

网友:
有没有图片可以贴出来

网友:
    俩个不是同一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