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xnet后电容两端……两端不同的差分对名字变为一样得了,去xnet

楼主(2022-07-14):
如标题,开始发现动态等长有几组线报黄……后背发现xnet不正常

楼主:
在规则里报黄……板子上显示正常……等长matchgroup正常显示……请教大神

网友:
    是有一样网络的名字吧,Xnet的网络名也是根据电容某一段的名字来定的,查一下原理图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并联在差分线之间的电容不要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