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计电路板不知道板子后续电路的功耗,如何选择ldo?

楼主(2022-07-14):
ldo转换5v电压,供部分模块的使用,但是不知道这ldo该选择的多大功耗的。

网友:
那就选最大的

网友:
    去看看这部分模块的规格书  计算一下功耗,留足余量

网友:
    建议你用DC-DC,成本多不了多少

网友:
    你得去查所用模块的使用说明书、技术手册。

网友:
    选择LDO之前,你得先知道是多少伏电压降到5伏,还有你说的供部分模块,这里你起码要清楚需要使用多大电流吧,基于这两方面再开始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