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在集成电路中的天线效应?

楼主(2022-07-14):
如何减少在集成电路中的天线效应?

网友:
通过插入跳线,断开存在天线效应的天线并布线到上一层金属层;直到最后的金属层被刻蚀,所有被刻蚀的金属才与栅相连。

网友:
添加额外栅会减少电容比;PFET比NFET更敏感;反向天线效应的问题。

网友:
将反向偏置二极管与晶体管中的栅相连接。

网友:
布局和布线后,插入二极管,仅将二极管连接到受到天线效应的金属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