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上画圆弧形走线是不是成本高些?

楼主(2022-07-14):
PCB上画几条圆弧线走线,是不是加工有难度?单价要比直线贵些? 或是没区别一样价格?

网友:
应该不会有什么加工技术上的额外负担吧!拿到制板商那里,都是通过影印走线、过孔和图层!然后根据影印进行腐蚀就可以了吧!这个是个人的理解和!圆弧走线,信号质量会更好一些!

网友:
不会增加成本的,对电路板制造来说,他们的工艺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不会增加成本,制造PCB一般按制板的层数和面积来算费用。

网友:
成本只和板材,叠层厚度,面积,盲埋孔个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