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喇叭选用什么样的?

楼主(2022-07-14):
请教下,什么因素最影响小喇叭发声大小?选用了一个0.5w/8欧小喇叭,声音太小,又选了个差不多体积的2w/8欧的,声音还是小,用体积大点的,5w的声音大很多,是和音腔有关系吗?

网友:
要看你的音频放大器的输出阻抗是多少,供电情况下的带载能力,可以适配多少阻抗的喇叭,如何配置匹配电路等,都搞好才能保证音量和音质。

网友:
声音的大小和振动的幅度(振幅)有关系,如果你需要个频率低声音大的发声体(喇叭) 那是完全可以的,低频大功率的喇叭就可以。

网友:
喇叭的阻抗太低,8 欧姆,你的电路输出能力太小,无力驱动。

网友:
喇叭推动功率和功放输出功率是要对应的。

网友:
如果对于同样的功放,同样阻值的喇叭,喇叭的直径大声音也会大点,另外,喇叭的外腔也有关系,外腔大也会大。

网友:
音频放大器的输出阻抗是多少,供电情况下的带载能力,可以适配多少阻抗的喇叭,如何配置匹配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