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上边加一横和加2横代表什么?

楼主(2022-07-14):
    电感上边加一横和加2横代表什么?

网友:
    是表示带不带铁心吗

网友:
    这个真没注意到,不过,应是材料的区别
我想双的代表两个芯,单的代表一个芯

网友:
    电感线圈在电路图中的图形符号见图 。其中( a )是电感线圈的一般符号,( b )是带磁芯或铁芯的线圈,( c )是铁芯有间隙的线圈,( d )是带可调磁芯的可调电感,( e )是有多个抽头的电感线圈。电感线圈的文字符号是“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