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时钟需要连接到FPGA的哪个脚?

楼主(2022-07-14):
系统时钟需要连接到FPGA的哪个脚?

网友:
    fpga有一些专用时钟输入脚,不同的器件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接到一般的user io上也可以用,但是时序会比较差,而且可能无法上G bus(xilinx的)

网友:
    最好是芯片的时钟引脚,这样时延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