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用simulink仿真永磁同步电机的矢量控制,为什么转速总是正弦波动,不能收敛?是PI...

楼主(2022-07-14):
用simulink仿真永磁同步电机的矢量控制,为什么转速总是正弦波动,不能收敛?是PI的问题还是SVPWM问题?

网友:
你的仿真模型图是怎样的,看一下才知道。PI和SVPWM的问题都有可能,或者是两者与电机参数配合的问题

网友:
先去掉速度环,只运行电流环看看电流是否跟踪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但是我直接增大电流环的比列系数就会慢慢变得平稳,可能是带负载较大吧

网友(2024-12-20):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请问博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