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损坏探讨

楼主(2022-07-14):
    有个LDO经常反馈损坏,输入9V测试并没有损坏,输出5V固压会过冲到9V跟输入一致,波形是快速拔插测试的,这个可能的损坏原因是啥,还没想清楚,请大佬指点

楼主:
    型号是LC1218的5V固压,寄回厂家分析是VDD和GND有烧毁痕迹,但是输入9V很平稳,没有过冲;反倒是输出快速拔插会过冲到9V,输出过冲会导致厂家分析的这个现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是LC1218的5V固压,寄回厂家分析是VDD和GND有烧毁痕迹,但是输入9V很平稳,没有过冲;反倒是输出快速拔 ...

    可以斷開輸出,後面電路改接純電阻負載測試。

也許是輸出端的電容過大,或電感性負載造成的楞次定律Lenz's Law)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