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 单片机I/O口能直接驱动MOS管吗?

楼主(2022-07-14):
我用单片机的定时器产生PWM波,这个PWM波可以直接接MOS管上么,直接接会影响单片机IO口的安全码?

网友:
1、MOS是压空器件(G极输入电流忽略不计)
2、MOS的导通电压需关注一下,只要单片机的IO输出高、低电平与MOS的导通、关断电压兼容,那就OK了

网友:
不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