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热风整平工艺露铜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2-07-14):
    热风整平是将印刷线路板浸入熔融的焊料中,再用热风将其表面及金属化孔内的多余焊料吹掉,得到一个平滑、均匀而又光亮的焊料涂覆层,有良好的可焊性,涂覆完全无露铜。热风整平后焊盘表面及金属化孔内露铜是成品检验中的一项重要缺陷,是造成热风整平返工的常见原因之一。那么,PCB热风整平露铜的原因有哪些呢?

    1.前处理不够,粗化不良 。热风整平前处理过程的好坏对热风整平的质量影响很大,该工序必须彻底清除焊盘上的油污,杂质及氧化层,为浸锡提供新鲜可焊的铜表面。现在较常采用的前处理工艺是机械式喷淋。前处理不良造成的露铜现象是大量出现的,露铜点常常分布整个板面,在边缘上更是严重。出现类似情况应对微蚀溶液进行化学分析,检查第二道酸洗溶液,调整溶液的浓度更换由于时间使用过长污染严重的溶液,检查喷淋系统是否通畅。适当的延长处理时间也可提高处理效果。

    2. 焊盘表面不洁,有残余的阻焊剂污染焊盘 。大部份的厂家采用全板丝网印刷液态感光阻焊油墨,然后通过曝光、显影去除多余的阻焊剂,得到时间的阻焊图形。阻焊底片上是否有缺陷,显影液的成份及温度是否正确,显影时的速度即显影点是否正确等,其中任何一点情况都会给焊盘上留下残点。PCB设计一般在固化工序前应设立一岗位对图形及金属化孔内部进行检查,保证送到下一工序的印刷线路板的焊盘和金属化孔内清洁无阻焊油墨残留。

    3.助焊剂活性不够。助焊剂的作用是改善铜表面的润湿性,保护层压板表面不过热,且为焊料涂层提供保护作用。如助焊剂活性不够,铜表面润湿性不好,焊料就不能完全覆盖焊盘,其露铜现象与前处理不佳类似,延长前处理时间可减轻露铜现象。工艺技术人员选择一个质量稳定可靠的助焊剂对热风整平有重要的影响,优良的助焊剂的是热风整平质量的保证。

网友:
    助焊剂活性不够、工艺问题

网友:
    前处理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