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项目中使用RTOS分析工具SystemView?

楼主(2022-07-14):
如何在项目中使用RTOS分析工具SystemView?

网友:
在RTOS应用的设计过程中,由于任务调度切换是由RTOS任务调度器来管理的,RTOS应用的源代码并不能完全反映多任务系统运行时的实时行为,多任务系统的实时行为还取决于任务、中断、输入和他们的相互作用。

网友:
RTOS应用的实时行为对于开发者而言并不是非常直观的,此时就可以用到systemview这样的RTOS可视化分析工具来帮助分析应用的实际执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