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ence中导入网络表时,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2022-07-14):
------ Directives ------
RIPUP_ETCH FALSE;
RIPUP_DELETE_FIRST_SEGMENT FALSE;
RIPUP_RETAIN_BONDWIRE FALSE;
RIPUP_SYMBOLS ALWAYS;
Missing symbol has error FALSE;
SCHEMATIC_DIRECTORY 'D:/';
BOARD_DIRECTORY '';
OLD_BOARD_NAME 'D:/cadence/SPB_Data/outline.brd';
NEW_BOARD_NAME 'D:/Cadence/SPB_Data/outline.brd';
CmdLine: netrev -$ -i D:/ -y 1 D:/Cadence/SPB_Data/#Taaaaaa03208.tmp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1 ERROR(24) File not found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
#2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netrev run on Apr 8 13:44:44 2013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网友:
将pcbenv文件夹换一个位置,同时修改系统变量home的值即可。

网友:
1. 找到pcbenv文件夹(一般位于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中)
2. 将其cut到某位置,如Cadence的安装路径
3.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更改系统环境变量里home的值,将此值设为绝对路径
,指向pcbenv文件夹,例如E:\program_files\Cadence

网友:
应该是封装库的路径没设置对,导致找不到封装(Packager files not found)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下找:
padpath,点击添加自己做的pad库路径;
psmpath,点击添加自己做的PCB封装路径。
然后再导一次网表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