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与FPGA之间通信

楼主(2022-07-14):
    想DIY一个cpldFPGA之间的通信,网上没找到相关例程。
1.CPLD和FPGA输出都是3.3V,大家都说两者可以直接链接管脚,不需要电平转换。 2,如果CPLD和FPGA做到同一块板子上,两个芯片可以共用同一个晶振吗?

网友A:
    1.可以,2.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2.可以

    再请教下,两者通信时序clk有什么方法勒?

网友:
    都fpga了,可以自己定义,也可以spi之类的标准协议

网友:
    FPGA和CPLD之间的通信最为灵活了,你可用自定义SPI,自定义uart,自定义i2c,自定义自己的通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