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压型控制芯片好还是电流型控制芯片好?

楼主(2022-07-14):
用电压型控制芯片好还是电流型控制芯片好?

网友:
    电流型芯片原理就是电流峰值信号和电压信号合成产生PWM调制 电压型控制芯片是电压反馈信号与三角波斜坡比较产生PWM 这也是电压型和电流型芯片的最基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