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单片机RC复位问题

楼主(2022-07-14):
    试产100片有三片要用镊子短路一下复位的地脚才能开机,改RC的电容大小也没有用,

网友:
    单片机复位电路是由按键复位和上电复位两部分组成。其中,STC89系列单片及为高电平复位,通常在复位引脚RST上连接一个电容到VCC,再连接一个电阻到GND,由此形成一个RC充放电回路保证单片机在上电时RST脚上有足够时间的高电平进行复位,随后回归到低电平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这个电阻和电容的典型值为10K和10uF.而按键复位就是在复位电容上并联一个开关,当开关按下时电容被放电、RST也被拉到高电平,而且由于电容的充电,会保持一段时间的高电平来使单片机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