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机器人电机?

楼主(2022-07-14):
如何选择机器人电机?

网友:
在电机选择过程中,我们需要整体考虑电机的各个参数,从中筛选出对我们重要的参数,结合我们的需要,选择合适的电机。

网友:
我们往往比较关心电机在不同负载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转速。

网友:
需要确定机器人的运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