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gro导入DXF不完整

楼主(2022-07-14):
allegro17.2导入DXF不完整,但是用16.6导入是完整的,有没有解决办法

16.6

16.6

网友:
我也想问问。

网友:
    16.6导入后,再导出,,再用17.2导入16.6导出的文件。

网友A:
    DXF内容要全部分解了才行,也没必要全部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F内容要全部分解了才行,也没必要全部导入

    怎么分解?

网友:
    可以用cad软件,新建图层文件将所有线段复制到新的图层文件,保存新的结构文件在导入

网友:
    是否有中文,可以再CAD里面将中文字符删掉再导入

网友:
    要将DXF 中的图形打散

网友:
    另存DXF的时候 试试把版本修改为2000前的DXF版本。

网友:
    16.6导出sub-drawing,然后17.2导入即可!比起其它方法都来得快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