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三防保护工艺如何操作(SKYWAY伟天三防漆)

楼主(2022-07-15):
线路板三防保护工艺主要是针对线路板日后工作面对的恶劣环境做一个全方位的保护工艺,让线路板能够更稳定更持久的工作为目的的。
三防保护漆可涂覆,喷涂,刷涂,淋灌涂覆于线路板的外表,线路板三防漆形成一层既轻又柔韧只有40-80微米厚的薄膜。实用于各种不同材质,不同工艺的LED显示屏组装线路板,电路板三防漆同时具备良好的附着性,此PCB三防漆固化速度快,线路板三防漆干燥后对线路板起到绝缘,防潮,防尘,防腐蚀,防霉菌,防漏电,防盐雾,防止焊盘锡点氧化,避免漏电,短路的现象发生的保护作用。
三防漆的施工方法里,喷涂法是业界最常用的涂敷方法,又分为机器自动喷涂和手工喷涂两种。其中,机器自动喷涂适用于大规模生产,大量或长期生产的客户。
优点是:可选择性喷涂,精确度高,均匀,效益高,且可自动检测。缺点是:成本高,对操作的准确性要求较高,且可能产生阴影。而手工喷涂一般是使用手持式喷枪+气管+空压机(+排气扇)的组合。优点是:成本低,适用于中型客户。但它需要5KG以上压力,才能形成雾障,因此对气压的调节要求较高,若气压不高,三防漆不雾化,会拉丝,手工喷涂对操作的准确性要求也比较高。手按罐喷涂也是手工喷涂的一种,使用喷雾罐型产品,适用于维修和小规模的生产,最大的优点就是方便。

网友:
    可涂覆,喷涂,刷涂,淋灌涂覆于线路板的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