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恒压输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7-15):
发电机的恒压模式的原理是什么?怎么做到恒压的,如果电压变化怎么调节?

网友:
一般柴油发电机组当中都有恒压调节装置的,恒压模式就是稳压输出模式。

网友:
发电机恒压是种系统反馈,输出电压高了,就减低些转速的方法来恒压。

网友:
发电机在不同的转速和不同负载时输出电压都会有所变化,想要输出恒定电压可以通过检测输出电压值和需要的电压值做比较,如果输出电压过大,可以通过减小发电机转子上的励磁电流从而削弱磁场减小输出电压大小,反之如果输出电压过小,可以通过增大励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