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阻抗要求 ,内层走线线宽需要更改,但同一网络的顶层和底层不用改,怎么做最快...

楼主(2022-07-15):
为了阻抗要求 ,内层走线线宽需要更改,但同一网络的顶层和底层不用改,怎么做最快速完成?

网友:
和楼主一样求解

网友:
关掉你不需要的层面,过滤器里只选择trace,然后选择需要改变的网络走线,可通过属性更改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