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影是什么?和黑孔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2-07-15):
黑影是什么?和黑孔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黑影,严格意义上来说,算是黑孔工艺的进一步发展,其原理、优缺点,都类似,并且要优于黑孔。

网友:
黑孔的导电层为碳粉,而黑影的导电层则为石墨。

网友:
黑孔一般不会用于高端的产品,或者搭配复杂的工艺,但黑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