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保存出现问题

楼主(2022-07-15):
每次保存时候,左下角都有这样提示‘saving PCB Ffile PCB 6.0  binary file’,超过一分钟,还出现电脑死机,这是什么情况?电脑死机,重新开机,发现PCB文件里面一片空白。

网友:
在History文件夹里面有每一次你画板保存后的档案,格式是RAR,解压缩后可以直接打开。上次我的文件损坏后也是这样找出来的。

网友:
存盘的时候会自动生成上次存盘的备份,所以从History文件夹里找到最新的备份就行了。

网友:
1、很多软件都有临时备份文件,lz可以找出来,多少能挽回一些损失
2、及时save
3、你用的不是正版吧?正版也会死机,但是呢,如果不是正版,想想没有花钱的东西,可以给自己一点安慰嘛

网友:
在你安装Altium Designer那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个名字叫“History”的文件夹,找到后打开最开在第一的那个压缩文件,这个文件就是软件最后帮你保存的PCB文件。

网友:
使用两块硬盘, 每天工作后, 把工作文件备份一次到另一个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