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驱动放大器概述及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2-07-15):
射频驱动放大器概述及使用注意事项?

网友:
射频驱动放大器是放在末级功放前面,对输入信号进行放大,使其达到末级功放要求的输入功率的功率放大器。

网友:
与其他射频放大器的区别性在于:驱动放大器作为调节相连器件的工作条件,以确保相连器件拥有最佳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