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贴片电感有哪几种类型

楼主(2022-07-15):
常见的贴片电感有哪几种类型
常见的贴片电感有哪几种类型贴片电感又称为功率电感、大电流电感和外表贴装高功率电感。片式电感器主要有4种类型,即绕线型、叠层型、织造型和薄膜片式电感器。前者是传统绕线电感器小型化的产品。后者则采用多层印刷技术和叠层出产工艺制造,体积比绕线型片式电感器还要小,是电感元件范畴要点开发的产品。它的特点是电感量规模广,电感量精度高,损耗小(即Q大),容许电流大、制造工艺继承性强、简略、本钱低等,但不足之处是在进一步小型化方面受到限制。
常见的贴片电感有哪几种类型功率电感具有小型化,高品质,高能量储存和低电阻等特性。片式电感器主要有4种类型,即绕线型、叠层型、织造型和薄膜片式电感器。常用的是绕线式和叠层式两种类型。前者是传统绕线电感器小型化的产品。后者则采用多层印刷技术和叠层出产工艺制造,体积比绕线型片式电感器还要小,是电感元件范畴要点开发的产品。贴片电感平底易外表贴装,可焊性强,焊接牢固。高品质要素Q值大,耐电流大。全封闭结构磁屏蔽效果好,可有用下降电磁干扰,避免产生噪音。可用扁线绕制,散热性能和磁场效率高,能接受10A至200A的直流电流。产品无铅,符合RoHS指令。它的特点是电感量规模广(mH~H),电感量精度高,损耗小(即Q大),容许电流大、制造工艺继承性强、简略、本钱低等,但不足之处是在进一步小型化方面受到限制。陶瓷为芯的绕线型片电感器在这样高的频率能够保持稳定的电感量和相当高的Q值,因而在高频回路中占有一席之地。所谓的线性贴片电感,一般来说就是说贴片电感的电流与电压之间流向关系。

网友:
    按种类贴片电感可分为:绕线型、叠层型、编织型和薄膜片式电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