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 平台板测校准原理

楼主(2022-07-15):
AFC(自动频率控制)校准
校准目的:
校准 AFC DAC 值与 TCVCXO 输出频率(26MHz)之间的对应关系,使得测试接收
信号的频率误差在允许范围之内。
校准步骤:
1. 控制综测仪Agilent 8960 或者 R&S CMU200 设定在BCCH(广播控制信道)中的某一个信道aRFcn_C0_GSM(可以为 1-124 中的一个,由板测软件初始设定),并设定发射功率为PDL(dBm)(由板测软件初始设定);
2. 设定手机中频部分的接收增益为: -35-PDL(dB), AFC_DAC值为DAC1(由板测软件初始设定),软件发出AFC测试请求,在arfcn_C0_GSM信道上得到N_AFC个采样值;
3. 等待 CPU 计算出接收 I/Q 信号的频率平均误差: △f1;
4. 再设定手机中频部分的接收增益为: -35-PDL(dB), AFC_DAC值为DAC2(由板测软件初始设定),这里DAC2>DAC1,软件发出AFC测试请求,在测量信道上的到N_AFC个
采样值;
5. 等待 CPU 计算出接收 I/Q 信号的频率平均误差: △f2;
6. 计算 AFC DAC 斜率为: Slope=(△f1-△f2) /(DAC2-DAC1) ;由得到的 Slope 值及 DAC1 再计算得到初始 ADC 值: INIT_AFC_DAC 为:Use Default Value=△f1/ Slope+DAC1;

注: arfcn_C0_GSM、 PDL、 DAC1、 DAC2、 N_AFC均在板测配置文件META_6218B.CFG中初始设定,如下:
arfcn_C0_GSM = 70; 定义用于 AFC 测试的信道为 70;
P_DL = -60; 定义综测仪发射功率为-60dBm;
N_AFC = 15; 定义 AFC 测量此时为 15 次;
DAC1=4000; 定义 DAC1 初始值为 4000;
DAC1=5000; 定义 DAC2 初始值为 5000;

判断该项板测结果是否通过,即看得到测量结果值: Slope、 INIT_AFC_DAC 是否在上下限值之内,该限值亦在板测配置文件 meta_6218B.CFG 中设定,如下:
[AFC table] //AFC DAC 参数表
MAX_INIT_AFC_DAC = 7000
MIN_INIT_AFC_DAC = 2000;(即定义 INIT_AFC_DAC 最大不超过 7000,最小不小于 2000)
MAX_AFC_SLOPE = 4.0
MIN_AFC_SLOPE =2.3;(即定义 Slope 值最大不超过 4.0,最小不小于 2.3)

下图为测量频率平均误差对 DAC 值曲线,呈线性关系,直线的斜率为 Slope。

校准结果示例:
AFC Calibration OK ;AFC 校准完成;
Slope=3.062000 ;校准得到的斜率: Slope=3.062000
Use Default Value=3647 ;校准得到的频率误差最小值对应的 AFC DAC 值=3647
AFC Calibration time=2.000000 ;AFC 校准所用时间;
影响 AFC 的主要方面:
CXO 存在的不良,主要指存在频率偏差;
)存在的不良,如断路、器件虚焊、器件
.RX PathLoss(接收路径损耗)校准
综测仪Agilent 8960 或者 R&S CMU200 设定在信道ARFCNi(i由 1 到 12),综
2. DL(dB),测量N_PM frames及M_PM samples;
4. 的补偿值;
:预定的校准信道 ARFCNi 在板测初始化文件: MTKCAL_6218B.INI 中初始设定。
1.26MHz 时钟振荡器 VCT
2.VAFC 控制信号存在线路的不良或控制错误;
3.射频接收路经(J600->U601->SAW->U602 路径
不良、及中频内部的频率解调电路存在的不良等;
4.CPU 在 RF 接收部分存在的不良;

校准目的:校准射频接收路径的损耗值。
校准步骤:
1. 控制控制测仪发射功率设定为PDL(dBm);设定手机中频部分的接收增益为: -35-P
3. 等待CPU计算出接收的DSP功率,从而计算出射频接收端的功率值: PDL,req,从而估计出路径损耗为: △Li(dB) =PDL-PDL,req;重复 1-3 步,直到计算出 GSM 设定各信道
5. 重复 1-4 步,直到 GSM、 DCS 频段的补偿值;
注;Max ARFCN=15,30,45,60,75,80,100,124,975,1000,1023,-1 ; 设 定 需 校 准 的 信 道 为15,30,45,60,75,80,100,124,975,1000,1023
校准结果示例:
Path Loss GSM TCH 15 PathLoss 1.125000 Calibration Pass
Path Loss GSM TCH 30 PathLoss 1.250000 Calibration Pass
Path Loss GSM TCH 45 PathLoss 1.125000 Calibration Pass
Path Loss GSM TCH 60 PathLoss 1.125000 Calibration Pass
Path Loss GSM TCH 75 PathLoss 1.125000 Calibration Pass
Path Loss GSM TCH 80 PathLoss 1.125000 Calibration Pass

网友:
内容非常详细,完整。||ヽ(* ̄▽ ̄*)ノミ|Ю

网友:
正在学习,先谢谢了

网友:
学习到了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