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ID控制中仅有I控制行吗?

楼主(2022-07-15):
PID控制中仅有I控制行吗?在运行仿真程序时候,把设定好的PI控制中P环节摘掉,发现误差情况一点没变,由此,如果仅有I,没有PD为什么会不行呢?

网友:
    PID调节器中一般的D(微分)不用,但是,P和i要用的,消除静态偏差必须要用到积分环节的,消除动态偏差要用比例环节,你出现的情况,可能没有进行扰动试验,暂时的平衡,一旦有大的偏差,调节器跟不上,而且会出现发散震荡。

网友:
    同问,一楼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