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de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2-07-15):
点击route-->slide,想在PCB中调整一下走线,结果option面板中很多选项都没有,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做才对?

网友:
    find里面看下

网友:
    右键design parameter editor里面全勾起来就有了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反对!: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反对!: 5

网友: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反对!: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反对!: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