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240怎么清除编程?

楼主(2022-07-15):
disco240怎么清除编程?要怎样操作,望告知

网友:
CPLD与单片机功能各不相同,CPLD一般用于组合逻辑单片机一般用于操作控制,你非要用CPLD来代单片机的话,只要功能做得下来也未尝不可,比如简单的交通灯控制啊什么的,所以能不能代替全看你应用。反过来也一样。

网友:
编程方式也各不相同,单片机早期要编程器,后来只要串口的ISP,到再后来可在线调试的JTAG等等接口。CPLD大多是JTAG接口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