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打开无菜单 怎么回事啊 提示 E- No command ID mapping files (allegro ) ...

楼主(2022-07-15):
allegro 打开无菜单 怎么回事啊 提示 E- No command ID mapping files (allegro ) found in MENUPATH

网友:
你的菜单文件丢失 x:\Cadence\SPB_xx.x\share\local\pcb\menus 或者 x:\Cadence\SPB_xx.x\share\pcb\text\cuimenus 这两个路径里面必须要有一个 allegro.men文件才能显示菜单
如果目录里有这个文件 那么就是文件的格式不对 你从别人的电脑上复制一个过来覆盖就可以了

网友:
把home文件夹env文件改名或者删除即可解决。实际测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