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60,+5V输入,本应该输出-5V,实际输出+0.8V

楼主(2022-07-15):
    ICL7660,在电源模块,想给OPA2277运放供电,+5V输入,本应该输出-5V用来做运放的负电压,实际输出+0.8V,这是为什么?我运放已经焊上去了,但是没给信号。

网友:
    -5V 负载断开 测试下输出 10uf 焊的什么电容? 最佳的是陶瓷电容 不要搞电解和钽电容之类的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6脚接地,还有就是用示波器看下,是否是假货

网友:
    要么假货,要么芯片坏掉了。 换用SGM3204吧,比7660小些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输出电压只有-2V左右,后来换了不同ESR的10uF钽电容试,有一种ESR的钽电容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一般用无极性的陶瓷贴片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