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换芯片如何选电容

楼主(2022-07-15):
经常看到在电压转换芯片的输入和输出的时候接入电容,一个极性电容一个非极性的。想问问大家,在选这个电容的时候容量是怎么考虑的呢

网友:
极性电容一般是>=10uf的电解电容,ESR大,用于滤除低频噪声。非极性电容一般是<=1uf的陶瓷电容,ESR小,用于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