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RFID读写器设备的天线选择?

楼主(2022-07-15):
如何进行RFID读写器设备的天线选择?

网友:
    读写器天线主要分近场和远场两种,近场就是电感耦合线圈,远场几乎用的都是微带天线,主要原因是剖面小,有圆极化的也有线极化的。

网友:
    PCB线极化天线电场极化方向是一固定方向,在与标签极化方向相同的情况下,不会产生极化损失,因此有读取距离远的优势,iData的自制PCB天线在读取E41B的impinj标签时距离可达3~4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