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前,用分压电阻有用吗?

楼主(2022-07-15):
    假设1个3V/300mA电路,输入是30V,用DCDC芯片降压,一般压差越低转换效率越高,如果在DCDC前面,用分压电阻把30V分压到10V以下,再用DCDC降压,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
    那效率反而低了,自行计算一下看看。
对于开关电源,唯一需要用电阻降压的场合是输入电压超出了电源芯片准许的最大输入电压时,但这也只能是变通的临时应对之策,不能用于产品设计中。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用分压电阻的效率比DCDC大压差的效率低的多。

网友:
    电阻分压?转换效率还要不要?30V分压到10V,分压先去掉67%的效率,只剩33%。

网友:
    如果是输入电压超过芯片输入电压范围了,可以临时用用
如果是产品设计的话,建议换芯片或者采用两级DCDC降压转换

网友:
    用PWM型芯片实现DC-DC降压以提升效率,如果需要控制纹波,后面再加LDO即可。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数o

网友:
    :P:P:P:P:P:P:P:P

网友:
    服了,学电子的应该不会问这种问题吧

网友:
    DC2DC是PWM控制,单位时间内开关然后电容再积分保证电压降到要求,由于用的是MOS管,所以效率比较高,好的可以97%,电阻分压就是欧姆定律了,电流只要过电阻就有能量消耗。按楼上说的,学电子的不应该问这种问题。

网友:
    多一个负载

网友:
    你考虑增加效率的话一定是不行的,如果你选择的分压电阻大的话,没有输出能力;分压电阻小,同样的,上分压电阻要消耗能量,效率就相当于LDO+DCDC;效率更低

网友:
    效率大大降低, 好处是可以大大减少芯片烧毁的概率.
效率和稳定, 折中就好

网友:
    AN 0990应用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