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导通的条件有哪些?

楼主(2022-07-15):
    MOS管导通的条件有哪些? 6 ?: a6 G/ a/ t% i

网友:
    MOS管的导通与截止由栅源电压来控制,对于增强型MOS管来说,N沟道的管子加正向电压即导通,P沟道的管子则加反向电压。

网友:
    开关电路用于数字电路时,输出电位接近0V时表示0,输出电位接近电源电压时表示1。所以数字集成电路内部的晶体管都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
    MOS管导通条件是Vgs电压至少达到阈值电压Vgs(th);其通过栅极电荷对Cgs电容充电实现;当MOS管完全导通后就不需要提供电流了;即压控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