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批量更改Layout pcb中元件的封装?

楼主(2022-07-15):
请问如何批量更改Layout pcb中元件的封装?

网友:
可以实现的。

网友:
使用外挂软件实现的功能。

网友:
    围观一下,学学

网友:
    初学pads,也希望得到答案

网友:
    不清楚楼主批量具体怎么要求。封装肯定要一个个改,同类型的改一个就行,最后更新到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