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印碳油,如何控制生产工艺?品质标准是什么?

楼主(2022-07-15):
PCB印碳油,如何控制生产工艺?品质标准是什么?

网友:
工艺有些变化的,要看是碳油按键还是跳线。

网友:
就是碳油,碳油是导电的,其它工艺不变,就是PAD上面加一层碳油用来导电的。

网友:
印刷碳油的网板很重要,一般要用到200目。本身碳油是导电的,碳油和铜边缘的结合处,及耐磨性都要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