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双击打过孔的疑问

楼主(2022-07-16):
    双击鼠标左键打过孔,偶尔会出现如下界面,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怀疑你什么操作触发了谁写的SKILL。
    可以看看状态栏左下角显示的当前命令是什么。
    还可以看看allegro.ilinit都加载了哪些,把加载的全部去掉试试看还出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什么操作触发了谁写的SKILL。
    可以看看状态栏左下角显示的当前命令是什么。
    还可以看看allegro.ili ...

    好的,感谢,抽空我查一下,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 经常。

网友:
    走线时把option局域栏里层旁边下拉菜单里选alt就不是这样了,这样是选择了WL

网友:
    Options>請選擇Alt 如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