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等长规则的疑问

楼主(2022-07-16):
绕等长时,上图红色箭头处,    红色数字、绿色数字、红色填充、绿色填充,各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A:
    Actual:与基准线实际相差多少;Margin:与基准线加上误差还有多少裕量;绿色表示符合等长约束,红色表示不符合等长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tual:与基准线实际相差多少;Margin:与基准线加上误差还有多少裕量;绿色表示符合等长约束,红色表示不 ...

终于搞明白了,感谢前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