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印制板对应多张钢网如何管理(BOM不一样)

楼主(2022-07-17):
同一个印制板对应一张或多张钢网如何管理(BOM不一样),有没有好的管理方法或管理软件?

网友:
软件可以设置吧。

网友:
空贴的焊盘印锡也没事啊。

网友:
    目前我们也是通过查看BOM是哪个元器件然后确定用哪张钢网,期待有大神能有好的方法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