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电容滤波和低通滤波器滤波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2022-07-18):
请问各位电容滤波和低通滤波器滤波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
    滤波电容就是直接接在电源上面,滤除电源纹波的电容。而低通滤波电容就是要有LC 或者RC电路滤波的电容,该电容往往是接在L或者R后面,这样的电容往往容量不会很大,而且对于电容的ESR要求没有特别大,滤波效果是取决于L/R跟C共同作用的。而电源上面的滤波效果就只是取决于电容在纹波频率段的ESR。

网友:
    低通滤波主要是过滤高频信号,滤波电容是指安装在整流电路两端用以降低交流脉动波纹系数提升高效平滑直流输出的一种储能器件。

网友:
    简单理解一个是储能,一个是滤波。

网友:
    应当加入高频小容量电容,可以对直流电路含高频成分的干扰波进行过滤的。

网友:
    可以直接接在直流电源两端,检测效果。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