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布线到板边的安全距离为多大?

楼主(2022-07-18):
pcb布线时,线到板边的最小距离多大合适?可以通过一般的安规检测呢?普通的信号线,在布线时,线到板边的最小距离为多大合适,200mil可以吗?

网友:
20mil没问题的上次听说可以做到12mil。

网友:
我也做20mil。

网友:
离板边0.3mm,最小是0.2吧,看板厂工艺!尽量往里。

网友:
一般般的小板子,做03.MM就好了,考虑EMI问题。

网友(2023-05-24):
    这个可以有

网友:
    一般为12mil以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