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如何等间距的放置元件呢?

楼主(2022-07-18):
AD如何等间距的放置同一种元件呢? 如果把元件全删掉留下一个复制,再用special paste阵列粘贴的话,位号就乱了,网络也没有了。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新手求教啊。

网友:
选择需要等距离放置的器件,选择Edit -->Align -->Distribute Horizontally / Vertically 快捷键Shift+Ctrl+H/V。

网友:
选择其中一个元件放好位置后,设置其为中心点,Shift+Ctrl+G设置栅格间距合适即可。

网友:
选择需要放置的器件,然后选择等间距操作,可以微调器件间距。

网友A:
    以横排为例:
将器件按照顺序大概排布一下位置,
    选择最左边器件,放置到合适位置,
选择最右侧器件,放置到合适位置
    利用shift+左键,或者框选,将要排列的器件选中
    顶部对齐,快捷键 ctrl +shift +T
横向等间距,快捷键 ctrl +shift +H
    标号,线段等都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网友:
    可以用楼上的方法,先放好再去对齐;也可以把栅格设置大一点,比如10mil,放置器件的时候找栅格点放就基本上可以做到等间距

网友(2022-08-22):
引用 网友A:
    以横排为例:
将器件按照顺序大概排布一下位置,
    选择最左边器件,放置到合适位置,

    这个方法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