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基极下拉电阻的大小到底是如何计算、选择的?

楼主(2022-07-18):
三极管的基极下拉电阻的大小到底是如何计算、选择的?

网友:
根据基极所需的偏置电压以及电源电压大小,用电阻分压公式计算Ub=Vcc*R2/(R1+R2),电阻值的大小应该在kΩ~十kΩ数量级,保证电阻上的电流比基极电流大一个数量级。

网友:
必须要考虑输入阻抗。

网友:
有些还要考虑信号传输的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
哪种三极管?基级一般不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