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阻容件有一边微微翘起没焊住怎么回事

楼主(2022-07-18):
SMT过炉子后小元件尤其是0603电阻有一边微微翘起,不是那种很明显的90度立碑,所以很难发现。比例还挺高的,20%的样子,炉温曲线基本按照锡膏厂的建议设定的,也尝试微调炉温总是失败,请教一下: 1:这种情况一般是炉温太高还是太低导致的? 2:除了炉温,别的因素还有哪些?

网友:
    这个问题与炉温的关系不大,应该去考虑别的因素,比如焊盘设计、钢网开孔、贴装压力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