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模冗余架构的航天器FPGA可靠性设计

楼主(2022-07-18):
摘要:为提高航天器FPGA设备的可靠性,提出基于三模冗余架构的航天器FPGA可靠性设计;根据FPGA架构的基础连接原理,设计处理单元、配置单元、射频单元与双闭环电路组织,完成航天器FPGA的拓扑结构研究;在此基础上,连接总线通信串口,按照数据缓存的队列请求,控制总线状态机的既定化状态,完成航天器FPGA结构的传输转换;分别调试关键器件FP-GA、复位航天芯片、整星联合三项,实现三模冗余架构的特性分析,完成基于三模冗余架构的航天器FPGA设计;实验检测结果表明,随着设备航行时间的增加,MPPT、SPPT指标的最大数值均占比70%以上,航天器FPGA的高可靠属性得以有效保持。
FPGA是PAL、GAL等一系列可编程器件结构的升级发展产物,作为集成电路中重要的半定制电路实体,不仅弥补了定制电路存在的固化传输误差,也解决了可编程器件门电路受限的物理问题。与传统航天器芯片结构相比,FPGA组织不局限于单纯的定点式连接,而是可以根据相关硬件结构的运转方式,调节核心主机的响应连接状态。从器件处理的角度来看,FPGA结构不仅包含独立的半定制航天器集成电路,也可按照相关内嵌单元及输出组织的连接需求,布置航天器件所需的节点应用条件ID。而从全局性的角度来看,航天器FPGA内部包含大量的优化连接芯片,可在调节整体组织结构接入状态的同时,屏蔽由不相关器件传输而来的电量信号,进而简化芯片构造的稳定性指标。
随着航天器每日航程的增加,MPPT、SPPT等航天器稳定性指标均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且在航道线路不断改变的条件下,航天器设备的运行可靠性也始终不能达到预期水平标准。为解决上述问题,引入三模冗余架构体系,通过设置处理单元、射频单元、双闭环电路等组织的方式,完成航天器FPGA的拓扑结构设计。按照总线通信串口的连接标准,设计FPGA结构连接所需的数据队列形式,再根据航天器总线状态机的控制指令需求,转换FPGA结构传输过程中的数据信息,完成基于三模冗余架构航天器FP-GA可靠性设计。再借助定向化模拟检测平台,验证该理论结构的实际应用价值。

1、航天器FPGA拓扑结构研究
航天器FPGA拓扑结构由FPGA架构、处理单元、配置单元、射频单元、双闭环电路五部分组成,具体搭建方法可按如下步骤实施。
1.1  FPGA 架构搭建
FPGA 架构是航天器组织设备的搭建依靠主体,可通过内、外同时调制的方式,确定各级组织模块在航天器FP-GA结构中的所处位置。整个FPGA架构的最外层模块为航天堡垒组织,且这些模块结构始终保持规范排列的连接形式,相邻模块主体间的物理距离处处相等,为保证航天器执行数据的传输稳定性,横向、纵向模块结构的数值水平始终相等,但连接转角处不设置模块结构,故航天数据可长时间保持相对宽泛的传输行为。冗余结构节点包裹在航天堡垒组织内部,呈现跨级分布的排列形式,横向、纵向航天冗余节点间的物理距离处处相等,故而整个结构节点主体的表现形式类似于一个“正方形”,为保证航天器数据信息的稳定传输,冗余结构节点的间距数值应稍大于传输通道的物理宽度。开放性数据传输通道处于冗余结构节点之间,负责传输航天器FPGA设备所需的信息参量,是一种具有连接性的架构。

1.2  处理单元设计
处理单元是航天器FPGA设备核心结构,兼备数据采集发送、数据处理、节点管理等多项物理功能,与DMA芯片作为主要连接装置。DMA芯片中融合了监督管理、数据并行、信息监视三类执行功能,且每一类物理功能的实现都需要一个模块收发器的配合。在芯片左侧有一个完整的冗余架构分配处理器,其中包含多个DART接口组织,可在接收航天数据信息的同时,过滤不满足FPGA传输需求的参量指标,并将剩余数据信息整合成包装体结构,传输至其它航天器FPGA单元之中。信息监视收发器下端为一个小型数据存储结构,可暂时记录航天器FPGA设备所需的执行数据信息,在感知到核心主机传输而来的连接指令后,选择性执行对于已存储数据信息的释放操作。DMA芯片右下方为一个卡槽,可作为其它硬件单元结构的连通接入节点。

1.3  配置单元设计
航天器FPGA设备的配置单元以cpld+存储器作为核心搭建装置,对于待传输航天组织数据采取兼性连接处置的态度。CPLD+存储器表面罩有一个完整的实体架构,由平滑的绝缘性材料构成,可屏蔽所有不必要的航天器组织连接请求,进而阻隔由不相关电子信号引起的电量变化行为,实体架构后部有用作物理连接的套用接口,可借助输出线路与DMA芯片的既定物理结构相连。CPLD+存储器正面结构包含一个三模调控装置、大量冗余数据开关和一定数量的节点配置注脚。航天器行驶数据大量涌进FP-GA 配置单元时,三模调控装置会根据数据信息的具体数值条件,自发转动至合理连接阻值,再使一定数量的冗余数据开关由闭合转换为连通状态,进而扩张节点配置注脚,建立航天器FPGA设备处理单元与射频单元的物理连接。

1.4  射频单元设计
射频单元是航天器FPGA架构中的重要执行模块,以型号为R-2000B的变频顶射装置作为核心搭建设备。R——2000B变频顶射装置左侧包含三个射频输入接口,但常规情况下,这些接口不同被同时占用,同一时间节点内,可用于传输航天器执行数据的接口数量只能为一个或两个,数量定义方法参考FPGA架构中的具体航天器执行数据总量,数据总量超过9.0×10^13T时,射频输入接口数量为"一";数据总量小于或等于9.0×10^13T时,射频输入接口数量为“二”。物理探针作为R-2000B变频顶射装置的前测结构,可通过节点植入的方式,确定其它航天器FPGA架构组织中的待传输数据总量。调节旋钮位于R—2000B变频顶射装置的右下角,可按照航天器结构的射频连接需求,自发改变接入单元结构中的阻值数量级结果。航天器FPGA射频单元的表面结构中还包含大量显示屏装置,可用于指示相关元件组织内航天器执行数据的具体数量结果。

1.5  双闭环电路设计
航天器FPGA结构的双闭环电路由输入端、输出端两个连接组织构成(如图3所示),其中输入端与射频单元相连,可接收整个航天器设备中的所有传输电流,而经过一系列的转变与流通处理后,这些电流可借助输出端进入其它各级航天器硬件设备中。两个航天器FPGA端口组织中间为应用定值电阻和相关闭环设备,其中R代表主体闭环电阻、S代表分级闭环电阻,为促使"双闭环"结构趋于完整,这些电阻设备的数量始终保持为“2”的倍数。闭环触发器负责整合与航天器设备相关的散点电量差,并将满足连接要求的电流束传输至各级电阻结构中。闭环传感器是整个双闭环电路的核心连接设备,负责疏导输入、输出端的电压差量,进而使两端组织的电流值始终保持一致。

网友:
是大佬的论文吗?

网友:
大佬发表的帖子,感觉很厉害,很棒